[求助] 关于MOS管W与m参数的选择

楼主(2021-07-05):
咨询一下,在确定了MOS管的Vgs,Vds,Vbs,L之后,想要通过选择W和m参数来确定mos管的电流;

但在DC仿真的时候遇到一些情况:

比如目标电流是10uA;L=5u;

仿真得到W=2u ,Id=1.25uA,对应m=8;

             W=3.5u ,Id=2uA,对应m=5;

             W=4.1u ,Id=2.5uA,对应m=4;

             W=6u ,Id=5uA,对应m=2;

理论上这几个都符合10uA的电流条件,但我更应该选哪一个呢?

还有就是如果选前面几个(W/L)会存在倒比关系,这不会有啥影响吧?

楼主:
目前我选择的方式仅仅是选择一个仿真出来的W能接近0.5或1的整数倍的值,没有其他的判定条件;

楼主:
尝试不同的W/L组合,感觉L是对ro有较大影响,在选定L的基础上适当加大W的值可以增加gm,从而增加增益;

网友A:
L 长些通常 ro   psrr 还有 current mirror 好 .
w 大小也跟你要不要 offset, 有个看  mismatch =>   W*L  . 如OP_ input  类会取 方正 些 W L   , 电流不够用M 去加 .
  但是 gm 另个问题 .

还有种 , 你可跑 spice 最佳化. 跑出来就都小数点 .  但是 可最佳, 不过 要跑很多次 .

不过你MOS 管到底用在何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 长些通常 ro   psrr 还有 current mirror 好 .
w 大小也跟你要不要 offset, 有个看  mismatch =>   W*L   ...

主要用在current mirror和运放的输出级;
我选择W和L的取值一般以0.1u递增,不知道在正常工艺中能否达到这样的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L 长些通常 ro   psrr 还有 current mirror 好 .
w 大小也跟你要不要 offset, 有个看  mismatch =>   W*L   ...

咨询下,这个看mismatch是啥意思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咨询下,这个看mismatch是啥意思的?

offset  and mos W*L

楼主:
引用 网友A:
offset  and mos W*L

好的,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