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ntaurus工艺仿真求助

楼主(2021-07-05):
使用sentaurus跑工艺仿真时报错并提示:
Child process with pid '5467' got the signal 'SIGKILL' (kill signal)
请问要如何解决??

网友(2021-10-09):
我也出现了一个sigkill错误,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我不记得是在.job还是.out文件里看到Cannot allocate memory for integer array,然后就把虚拟机内存改大了几个G就跑过了

网友(2022-08-31):
内存爆了
1. 加内存条,2.降低网格数量

楼主(2023-03-15):
已经解决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