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示波器如何捕捉瞬态脉冲

楼主(2021-07-05):
有一个非连续的短脉冲,外部触发一次只生成一个短脉冲,用示波器看的时候只能看到一瞬间,如何让示波器捕捉到这个波形呢?

网友:
顶!插眼下次来学习

网友(2023-07-06):
用trigger的模式,设置适合的触发电平

网友:
single  trigger模式

网友:
先看訊號電平穩態時準位是多少Volt, 設定edge trigger, 高於平時的穩態電平,如果訊號雜訊毛邊多,要不是你的量測環境干擾很多,不然就是Probe的GND訊號沒有接好,此時你的trigger level就要設高一點。只要這個pulse是很常發生,或是固定時間發生,你應該會有很多機會可以調整trigger level,  就能抓到你要的訊號。

另外,pulse如果發生的時間很快(量測訊號寬度很短),那解析度就要調高一點,取樣比較精細,才容易抓到細小的pulse。你這台示波器是4GHz, 取樣率應該可以到ps等級,所以應該是可以抓得到。 如果還抓不到,那可能是probe(探頭)的問題,不要使用低頻寬的passive probe,要使用高頻寬的active probe (如果只是單端訊號,應該還不需要用到differential probe)

最後,訊號的垂直scale可以縮放一下,調整到適合的波形尺寸,不然超出畫面的部分就會被截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