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617 library manager

楼主(2021-07-05):
红圈里的少了个字母p ,应该是top,看着留了空位,就是不显示,求解!

网友A:
应该是字体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字体问题

在cdsinit 中修改字体?

网友B:
同问怎么修改字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问怎么修改字体?

hiSetFont("ciw" ?size 16)
hiSetFont("label" ?name "Open Sans" ?size 16)
hiSetFont("text" ?name "Open Sans" ?size 16)

网友B:
引用 楼主:
hiSetFont("ciw" ?size 16)
hiSetFont("label" ?name "Open Sans" ?size 16)
hiSetFont("text" ?name  ...

请教高手,是在在cdsinit 中修改字体?还是在其他什么地方修改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高手,是在在cdsinit 中修改字体?还是在其他什么地方修改呢?谢谢

在cdsinit 中,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