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atlab THD函数的应用

楼主(2021-07-05):
我在测试的时候,输入一组DC信号,每个信号大小间隔0.02mV,得到一组输出的电压值。然后根据输入和输出结果拟合出了一个输入输出的等效函数。但我在利用Matlab中自带的thd函数进行计算的时候,发现范例中没有DC的应用。并且发现里边的t参数没有设置为0的(我感觉这个t参数是跟他的频率对应的,但我这个是DC值的结果,所以不知道应该去什么值)。
所以求问,现在我已经有了输入输出的值和拟合出来的函数(在DC输入的情况下),怎么能够利用matlab来计算出这个曲线的THD值。(想要算的精确一些,所以直接拟合成了最高次幂为9次幂的一个函数公式。)
或者有什么其他的方法能够计算出来这个THD值。万分感谢!

楼主:
现在是,输入为一组DC值,得到了一组输出值。已经计算出了输出对应于输入的 A1coswt+。。。+A9cos9wt的式子,信号的振幅以及测试得到的THD值。想看一下理论计算与测试结果是否吻合。

楼主:
刚才又确认了一下,这个t是采样频率,带进去之后重新进行计算,得到的结果非常差。

网友:
我理解下楼主的意思是,通过测试的方法得到了转移曲线,然后将这个转移曲线拟合为一个表达式。现在就是想知道这个表达式代表的系统的线性度怎么样。我的疑问在于如果是转移曲线的话不应该是类似y=kx+b的形式吗?楼主又说“已经计算出了输出对应于输入的 A1coswt+。。。+A9cos9wt的式子”,感觉就是测得是正弦,输出已经是正弦的形式了。
我理解应该是拟合出y=kx+b,然后将理想的正弦信号值带到x中,计算输出y,再用thd求解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