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问一下如何debug的IRdrop不达标的原因

楼主(2021-07-05):
我想知道大致的流程,跑完redhawk后就有几个报告,和gui的违例图形,是不是要到pr软件里继续观察分析?
谢谢!!

网友A:
pr工具没法看IR drop不达标,主要在redhawk中看,redhawk功能已经很强大了,不达标主要看那一层IRdrop比较大,有个SPT report可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pr工具没法看IR drop不达标,主要在redhawk中看,redhawk功能已经很强大了,不达标主要看那一层IRdrop比较 ...

您好,我之前好像只是debug过某些inst 的IR drop挂掉了,还有每层metal的IR drop report?告诉哪段net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