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M4金属布线对M3、M2构成的MIM电容的寄生影响

楼主(2021-07-05):
求教各位大佬,目前采用的工艺只有4层金属,在ADC中DAC采用电容DAC,电容采用的是MIM电容。MIM电容剖面图如图所示。

目前已经后仿过,当竖直布线M4,从MIM电容上方经过时,会对DAC中电容比例造成影响,但又必须经过上方,求教各位大佬,有没有什么能够减小或者避免寄生的方法。万分感谢!!!

楼主:
MIM电容剖面图如图所示

网友:
个人观点:确保所有的寄生越小越好。工艺和版图限制了能达到的位数。《版图的艺术》书上说,不修调能达到15~16位。

网友A:
这种优化都是基于具体设计的, 很难有普适的指导原则。 如果有cst, 可以用cst看下M4对寄生的影响。另外Calibre xACT 3D field solver 也可以做这类寄生的抽取。抽取以后看看寄生的影响,然后对电路进行相应的修改吧。从我有限的所知来看基本没有太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B:
还是建议M4绕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建议M4绕线

就是因为不能绕线才有这个问题...  感觉这个问题避免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优化都是基于具体设计的, 很难有普适的指导原则。 如果有cst, 可以用cst看下M4对寄生的影响。另外Cal ...

感觉这个问题无解。工艺限制了这个问题

网友:
覆盖电容的地方,全部走M4,空的地方填power线,有没有考虑过这种。

网友C:
通过走线,保证走线寄生的电容也是binary关系

网友(点评):
最好的3d solver也有5%的误差, 所以做完提取以后即使能保证电容的基是2, 也只是估计出来的, 实际生产出来以后具体是多少都不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过走线,保证走线寄生的电容也是binary关系

由于布线也并不是所有MIM电容都是全部覆盖,所以应该做不到Binary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由于布线也并不是所有MIM电容都是全部覆盖,所以应该做不到Binary关系

那就看你的layout 布局了,走线可以多绕一下,而且也要看寄生的量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因为不能绕线才有这个问题...  感觉这个问题避免不了

真的不能绕吗?为什么不能绕?

网友(点评):
估计面积卡死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的不能绕吗?为什么不能绕?

因为别的模块是竖直布线,下面还有别的电路,只有竖直布线

网友(2024-02-27):
走线确实会影响matching

Impact of asymmetric metal coverage on high performance MOSFET mismatch2004.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