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失调电压

楼主(2021-07-05):
同一个工艺的,W/L, 都相同,vgate也相同的两个管子,是否有W,L,VTH的失配?

网友A:
你可以补习一下mismatch的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补习一下mismatch的知识

这些都知道,就是加的Model是人为加的Mismatch

网友:
model默认是不带mismatch的,只有跑monte carlo才会有。

楼主:
是的,我跑的就是mc,消除失调的办法是增大输入对管的gm吗?就是增大面积或者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