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bstractot抽取LEF的Pin step和Extract Step问题

楼主(2021-07-05):
200资产

各位大佬好,小弟我用Abstractor抽取模拟IP的LEF,为PR做准备,老师现在让我自己抽一遍,同时也给了我之前抽好的文件作为参考,但是在抽取出来发现如下问题:
1、PIN的类型是ANALOG而不是SIGNAL,为什么会出现有的是SIGNAL而有的是ANALOG?我在软件中要如何设置呢?这两者有什么差异?在PR时会带来什么影响?是否需要手动讲ANALOG改为SIGNAL?

这是我抽出来的:
PIN bg_en_v3p3
    DIRECTION INPUT ;
    USE ANALOG ;

这是老师给我的:
PIN bg_en_v3p3
    DIRECTION INPUT ;
    USE SIGNAL ;

2、在Extract step时,我需要抽取天线效应,我发现我抽出来的比老师给我的多,而且多出来了ME2部分的天线效应信息,那么在我的LEF在pin、power、groud信息都正确的情况下,多出一部分天线效应是否会对PR有影响?我要怎么样设置才能使我的LEF天线效应信息与老师给我的一致?

我抽出来的:
PIN bg_en_v3p3
    DIRECTION INPUT ;
    USE ANALOG ;
    ANTENNAPARTIALMETALAREA 5.594 LAYER ME3 ;
    ANTENNAPARTIALMETALAREA 29.95 LAYER ME2 ;
    ANTENNAPARTIALCUTAREA 0.08 LAYER VI2 ;
    ANTENNAMODEL OXIDE1 ;
      ANTENNAGATEAREA 2.38 LAYER ME3 ;
      ANTENNAGATEAREA 2.38 LAYER ME2 ;
      ANTENNAMAXAREACAR 2.904202 LAYER ME3 ;
      ANTENNAMAXAREACAR 0.536975 LAYER ME2 ;
      ANTENNAMAXSIDEAREACAR 8.892101 LAYER ME3 ;
      ANTENNAMAXSIDEAREACAR 1.449496 LAYER ME2 ;
      ANTENNAMAXCUTCAR 0.067227 LAYER VI2 ;
    PORT
      LAYER ME2 ;
        RECT 401.895 201.04 402.095 201.24 ;
    END
  END bg_en_v3p3

老师给我的:
PIN bg_en_v3p3
    DIRECTION INPUT ;
    USE SIGNAL ;
    ANTENNAPARTIALMETALAREA 29.95 LAYER ME2 ;
    ANTENNAPARTIALMETALAREA 5.594 LAYER ME3 ;
    ANTENNAPARTIALCUTAREA 0.08 LAYER VI2 ;
    ANTENNAMODEL OXIDE1 ;
      ANTENNAGATEAREA 2.38 LAYER ME3 ;
      ANTENNAMAXAREACAR 2.904202 LAYER ME3 ;
    PORT
      LAYER ME2 ;
        RECT 401.895 201.04 402.095 201.24 ;
    END
  END bg_en_v3p3

我的设置信息:

网友A:
bg_en_v3p3你设置为analog,抽出来就是analog了,你老师应该没有设置;抽天线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bg_en_v3p3你设置为analog,抽出来就是analog了,你老师应该没有设置;抽天线应该没问题
...

谢谢前辈回复,做pin step时我把IP所有的input都输入到analog pin那一栏了,是不是说我可以根本不用自己指定pin,软件能自动提取出来?

网友(2021-11-30):
你好.想詢問要如何定ˋ義才會抽出以下參數 ?
   ANTENNAPARTIALMETALAREA 5.594 LAYER ME3 ;
    ANTENNAPARTIALMETALAREA 29.95 LAYER ME2 ;
    ANTENNAPARTIALCUTAREA 0.08 LAYER VI2 ;
    ANTENNAMODEL OXIDE1 ;
      ANTENNAGATEAREA 2.38 LAYER ME3 ;
      ANTENNAGATEAREA 2.38 LAYER ME2 ;
      ANTENNAMAXAREACAR 2.904202 LAYER ME3 ;
      ANTENNAMAXAREACAR 0.536975 LAYER ME2 ;
      ANTENNAMAXSIDEAREACAR 8.892101 LAYER ME3 ;
      ANTENNAMAXSIDEAREACAR 1.449496 LAYER ME2 ;
      ANTENNAMAXCUTCAR 0.067227 LAYER VI2 ;

网友(2022-03-21):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回复,做pin step时我把IP所有的input都输入到analog pin那一栏了,是不是说我可以根本不用自己 ...

看错了,编辑掉

网友B:
你好,请教下,抽取天线效应是必须的么

网友(2023-01-28):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教下,抽取天线效应是必须的么

我也想问,抽lef的时候,到底需要抽天线不呢,如果要需要怎么设置呢

网友(2024-06-21):
你好,请问下最先导入的lef文件是来自于哪里呢?我目前是在virtuoso里面将数字标准单元库导出lef,再手动添加一些prrule,进行abstract抽取时,abstract这一步一直过不了,看了报的警告,感觉还是lef文件没设置对

网友(2025-05-28):
遇到了同样的疑问,lef中的天线信息什么时候需要抽,抽完了之后应当怎么检查呢?

网友(2025-07-09):
我跟你的设置一样,出来的结果却跟你不一样,你在输入的.tf文件做了修改吗?加了prrule?其他的内容吗?
   ANTENNAPARTIALMETALAREA 5.594 LAYER ME3 ;
    ANTENNAPARTIALMETALAREA 29.95 LAYER ME2 ;

    ANTENNAPARTIALCUTAREA 0.08 LAYER VI2 ;
    ANTENNAMODEL OXIDE1 ;
      ANTENNAGATEAREA 2.38 LAYER ME3 ;
      ANTENNAGATEAREA 2.38 LAYER ME2 ;
      ANTENNAMAXAREACAR 2.904202 LAYER ME3 ;
      ANTENNAMAXAREACAR 0.536975 LAYER ME2 ;
      ANTENNAMAXSIDEAREACAR 8.892101 LAYER ME3 ;
      ANTENNAMAXSIDEAREACAR 1.449496 LAYER ME2 ;

      ANTENNAMAXCUTCAR 0.067227 LAYER VI2 ;

红色部分是缺失的状态,不知道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