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

楼主(2021-07-05):
请问一下各位大佬,这个一阶匹配和零点补偿该怎么理解呢

楼主:
顶一下,求大佬解答

网友A:
一阶匹配就是说:在运放的第一级做一些改动来消除系统失调引起的Vos。
增加MMD管,就可以使得MM3、MM4的Vds基本相等,从而消除因为MM3、MM4的vds不等,而导致MM3、MM4的电流不相等,最终引入一定的系统误差。
至于零点补偿,你可以计算一下,就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阶匹配就是说:在运放的第一级做一些改动来消除系统失调引起的Vos。
增加MMD管,就可以使得MM3、MM4的Vds ...

额,没明白为啥能够使得MM3、MM4的VDS相等了,请大佬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阶匹配就是说:在运放的第一级做一些改动来消除系统失调引起的Vos。
增加MMD管,就可以使得MM3、MM4的Vds ...

是MM4对应MPO,MMD对应MBUF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阶匹配就是说:在运放的第一级做一些改动来消除系统失调引起的Vos。
增加MMD管,就可以使得MM3、MM4的Vds ...

还有,请问一下那个电容的计算怎么计算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请问一下那个电容的计算怎么计算吗,,

只要算反馈部分传递函数就行。假如没有电容,反馈系数是R2/(R1+R2)。
加入电容后,会产生一个零极点对,零点频率较低在1/(R1*C),这样对相位裕度有一定提升。

网友(2021-08-25):
引用 楼主:
额,没明白为啥能够使得MM3、MM4的VDS相等了,请大佬指点

因为MM3的Vds被 “MMD及MM3的Vgs” 给钳位住了;MM4的Vds被 “MBUF及MPO的Vgs” 给钳位住了。
而MMD和MBUF采用的是同一种类型的管子,只要尺寸跟流过的电流比例一致,那么两个器件的Vgs是相等的。
   MM3和MPO采用的是同一种类型的管子。

因而MM3和MM4的Vds相差不大,尽可能的消除了系统失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请问一下那个电容的计算怎么计算吗,,

计算如图

楼主:
请教一下大哥,对于一个稍复杂的电路,如何画他的小信号等效模型来列传输函数以此计算出零极点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大哥,对于一个稍复杂的电路,如何画他的小信号等效模型来列传输函数以此计算出零极点呢
...

首先,我不是大哥。。。我是大姐
我觉得最一开始,一小部分一小部分的分析,最后再整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