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折叠运放的失调电压如何消除?

楼主(2021-07-05):
我做一个折叠运放失调较大,我定位到运放的负载管提供主要的mismatch,有可能是W,L ; VTH;   但是我增加输入对管的面积会减小失调,是什么原因?

网友:
对呀,因为管子的面积大了mismatch就小了。应该教科书上有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