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随路时钟经过pad delay很大,DC如何来cover

楼主(2021-07-05):
对于随路时钟经过pad输出给到off-chip,在load设为20pf下core->pad delay很大,有10+ns,
那么在pad处create_generated_clock因为DC综合时clock是ideal的,无法cover这个delay,请问两个问题:
1. 在DC综合是否需要插入这个core->pad的delay?是通过设network delay来cover吗?
2. 在CTS时,是需要在io pad的Output端口上设sync pin?从而不去balance pad上的clock,因为pad delay实在很大

楼主:
@jake Hi Jake,请帮忙看看这个问题,感谢

网友A:
送到off chip,可以当成普通的data output。
如果需要和其他输出保持一定的timing relationship,考虑用set_data_check约束。

网友B(2021-09-03):
引用 网友A:
送到off chip,可以当成普通的data output。
如果需要和其他输出保持一定的timing relationship,考虑用set ...

请问一个问题,如果是随路时钟的话,不定义时钟而是当做data输出,然后使用set_data_cehck来保证输出到芯片外部的时钟与数据之间的timing skew,

那么是不是也就不需要用任何约束来设置这些输出的output_delay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个问题,如果是随路时钟的话,不定义时钟而是当做data输出,然后使用set_data_cehck来保证输出到芯 ...

本质上是让下游的片子用上游片子的时钟输出锁存上游片子的数据输出。
我的想法是把时钟输出当作普通的数据输出,不加set_output_delay,用set_max_delay来约束,让这个path紧凑一些。手动加一个buffer,一方面是增加驱动,一方面是避免工具CTS误解buf/A设成ignore pin。
随后以这个时钟输出(fake数据输出)作为参照,用set_data_check来保障其他数据相对于这个时钟输出的相位关系。其他数据也不需要set_output_delay。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本质上是让下游的片子用上游片子的时钟输出锁存上游片子的数据输出。
我的想法是把时钟输出当作普通的数 ...

嗯,明白了,之前也是这么猜测的,但是一直不确定这种方式是否可行,有高人帮忙解答,更加清晰明了,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明白了,之前也是这么猜测的,但是一直不确定这种方式是否可行,有高人帮忙解答,更加清晰明了,感谢 ...

更新一下
今天试了一个新想法。在时钟输出的地方create_generated_clock,然后用这个generated clock做参考,加set_output_dealy去约束数据输出。在Innovus里试了一下,Innovus可以完美支持!
相比set_data_check,这个方法简洁有效。个人更喜欢这个方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更新一下
今天试了一个新想法。在时钟输出的地方create_generated_clock,然后用这个generated clock做参 ...

主要区别是利用create_generate_clock,然后把generated_clock定义到port上?

我不太记得有没有是过这种方式了,等有空试一试,谢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主要区别是利用create_generate_clock,然后把generated_clock定义到port上?

我不太记得有没有是过这种 ...

是的,第一步generated_clock定义到output port是关键。通常generated clock都是定义在内部某个pin上,不会定义到output port上。
今天给几年前的设计扫扫灰,发现几年前试过这个方法,没有成功。可能当时工具版本太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第一步generated_clock定义到output port是关键。通常generated clock都是定义在内部某个pin上,不 ...

Hi,jake,请问对于综合的话因为时钟是ideal的,那就没法cover core->pad的delay了吧,请问这个如何解决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Hi,jake,请问对于综合的话因为时钟是ideal的,那就没法cover core->pad的delay了吧,请问这个如何解决呢 ...

如果综合里pad有.lib, 而且pad有set_load, 综合里由于clock network是ideal network, core->pad/A delay为0,但pad/A->pad/Y delay不是0。
create_generated_clock加到pad/A,应该就可以把pad/A->pad/Y delay包括到输出路径timing里了

楼主:
综合带的iopad是有lib的,path应该是:core->pad/A->pad,您是指pad/A->pad还是有delay吗?这个不也应该算在clock tree上,应该是ideal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综合带的iopad是有lib的,path应该是:core->pad/A->pad,您是指pad/A->pad还是有delay吗?这个不也应该算 ...

pad/A->pad/Y应该不是ideal,综合工具应该根据pad .lib计算delay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d/A->pad/Y应该不是ideal,综合工具应该根据pad .lib计算delay

不是很理解,pad/Y是pad->pad/Y->core这条path吗,随路时钟是输出到off-chip,应该不会再返回来

网友(2024-08-08):
职场小白,初看不懂,收藏以后慢慢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