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设置了多线程,CPU还是只用了一个?

楼主(2021-07-06):
想仿真一个超低频的时钟,大概是Hz级,为了加快仿真速度,选择了++aps,tran设置成了liberal
发现CPU还是只用了一个,下面是我的配置,希望大神们帮忙看看哪里设置有问题

结果top里看cpu还是只用了一个,如下

求大佬帮忙看看有什么解决办法。或者说跑超低频率的时钟有什么好方法?
前仿一天跑了十几ms,太慢了
感激不尽!

网友A:
Processor affinity不要设置。这个是用来指定具体使用哪个核心,设成6就只有6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ocessor affinity不要设置。这个是用来指定具体使用哪个核心,设成6就只有6能用了 ...

非常感谢!

网友:
manual选上,直接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