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管子设计成什么尺寸的时候进去亚阈区呢

楼主(2021-07-06):
比如说这个电流镜,怎么使上面的两个管子与左下这个管子进入亚阈区呢,是设计管子尺寸还是怎么办呢

楼主:
我又感觉就是简单的Vgs接近Vth,但是设计非线性电流镜的时候我怎么去设置这个管子的Vgs呢,好像又成了一个问题

网友A:
专门有本书,亚阈值电路设计吧,楼主可以找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专门有本书,亚阈值电路设计吧,楼主可以找来看看。

嗯嗯,谢谢,您那里有资源吗

网友B:
就我的经验来看,在一个管子的偏置电流不变的情况下,只需要增大W,使Id/W值减小到一定程度就会进入亚阈值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我的经验来看,在一个管子的偏置电流不变的情况下,只需要增大W,使Id/W值减小到一定程度就会进入亚阈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