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VIM配置自动调整module中的变量

楼主(2021-07-06):
如图这些GVIm的配置各个具体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A:
这是把一连串常规的键盘命令映射成一个按键了。
比如第一条按F6就等于执行了后面的一长串命令。
你可以在常规模式下依次敲出后面的":s……wj"的键,看发生了什么。
<cr> = 敲回车
<ESC> = 敲ESC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把一连串常规的键盘命令映射成一个按键了。
比如第一条按F6就等于执行了后面的一长串命令。
你可以在常 ...

谢谢您!!我试试知道怎么依据自己需求修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