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路和版图对应不上

楼主(2021-07-06):
各位大神 请问xl下 我的版图和电路对应不上 如何修改解决呢

网友A:
对不上 是啥意思?是layout里的器件 不对应吗?你先在layout窗口上 connectivity---update----Connectivity reference 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不上 是啥意思?是layout里的器件 不对应吗?你先在layout窗口上 connectivity---update----Connectivity ...

好的 我试试 , 就是加入我从其他人那里复制过来一个版图, 然后从这个版图打开XL,跳出来的电路是以前的电路,我想把这个电路换一个新的电路。打开版图时跳出来的电路是我自己新建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