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基准电源的基础问题请教一下

楼主(2021-07-06):
请问各位大佬,为什么任何基准源的放大器的输出级都是连在电流镜上的?
因为根据原理来说,电流镜主要作用是复制PTAT电流或者与温度无关的电流,那我不应该把电流镜的栅端与要复制的电流电路相连么,类似于楼下那个图,那么这个放大器输出端作用是什么呢

楼主:
附上常规电流镜的图

网友A:
1、不是所有的bandgap架构,运放输出都是接电流镜的gate端
2、只要两个管子同栅共源就能形成电流镜,保证VGS相等即可复制电流(不论是PTAT还是负温亦或是零温)
3、运放的输出接在电流镜栅极,是为了提供偏置电压,该电压由环路中正负反馈共同决定

网友B:
3楼正解。
bandgap中有两个反馈环路,分别为正反馈与负反馈。楼主可以试着分析一下每条反馈环路的loop gain及稳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3楼正解。
bandgap中有两个反馈环路,分别为正反馈与负反馈。楼主可以试着分析一下每条反馈环路的loop gain ...

好的,我先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不是所有的bandgap架构,运放输出都是接电流镜的gate端
2、只要两个管子同栅共源就能形成电流镜,保证VG ...

好,我先看看反馈,我之前忽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