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celium has problem to generate fsdb file

楼主(2021-07-06):
大神求救,   裝了xcelium license 18.03版, 也設置好 LD_LIBRARY_PATH
setenv LD_LIBRARY_PATH $NOVAS_HOME/share/PLI/lib/LINUX64NOVAS_HOME/share/PLI/LINUX64NOVAS_HOME/share/PLI/IUS/   LINUX64NOVAS_HOME/share/PLI/VCS/LINUX64:$NOVAS_HOME/share/PLI/IUS/LINUX64/boot:$LD_LIBRARY_PATH

但是還是有以下 error message..

xrun(64): 18.03-s001: (c) Copyright 1995-2018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xmelab: *W,LIBLDFL: Failed to load dynamic library debpli:
        debpli.so: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or file is not valid ELFCLASS64 library..
                Caching library 'worklib' ....... Done
        Elaborating the design hierarchy:
        Top level design units:
                test_dec8
  $fsdbDumpfile("./test_dec8.fsdb");
xmelab: *W,MISSYST (./test_dec8.v,13|14): Unrecognized system task or function: $fsdbDumpfile (did not match built-in or user-defined names) [2.7.4(IEEE Std 1364-2001)].
If item was defined in a shared-object library, the problem could be:
libvpi.so: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or file is not valid ELFCLASS64 library.
libpli.so: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or file is not valid ELFCLASS64 library..
  $fsdbDumpvars(0, test_dec8);
xmelab: *W,MISSYST (./test_dec8.v,14|14): Unrecognized system task or function: $fsdbDumpvars (did not match built-in or user-defined names) [2.7.4(IEEE Std 1364-2001)].
        Building instance overlay tables: .................... Done
        Building instance specific data structures.
        Loading native compiled code:     .................... Done
        Design hierarchy summary:
                                  Instances  Unique
                Modules:                 56       4
                Primitives:              54       2
                Registers:                3       3
                Scalar wires:            24       -
                Initial blocks:           2       2
                Pseudo assignments:       3       3
                Simulation timescale:  10ps
        Writing initial simulation snapshot: worklib.test_dec8:v
Loading snapshot worklib.test_dec8:v .................... Done
xmsim: *W,LIBLDFL: Failed to load dynamic library debpli:
        debpli.so: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or file is not valid ELFCLASS64 library..
  $fsdbDumpfile("./test_dec8.fsdb");
xmsim: *E,MSSYSTF (./test_dec8.v,13|14): User Defined system task or function ($fsdbDumpfile) registered during elaboration and used within the simulation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during simulation.
  $fsdbDumpvars(0, test_dec8);
xmsim: *E,MSSYSTF (./test_dec8.v,14|14): User Defined system task or function ($fsdbDumpvars) registered during elaboration and used within the simulation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during simulation.

网友(2021-08-13):
请问如何解决的?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A(2021-09-22):
xrun 命令中加PLI的命令选项
-loadpli1 debpli:novas_pli_boot 这边目前是这样做的

网友(2022-03-02):
引用 网友B:
已解決!!! 謝謝

请问下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C(2024-12-03):
引用 网友A:
xrun 命令中加PLI的命令选项
-loadpli1 debpli:novas_pli_boot 这边目前是这样做的

加了这个还是报同样的错,请问大佬如何解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加了这个还是报同样的错,请问大佬如何解决

试试 +nc64bit

网友(2025-05-07):
引用 网友D:
试试  +nc64bit

都加了还是不行,irun可以,xrun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