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edhawk

楼主(2021-07-06):
请教一下各位,图中的APL cap check代表什么含义呢?gds2def反标率低有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
dynamic 分析需要读apl库文件,current和cap都要读,从这个报告看你的cap覆盖率80.17%,你需要看那些cell没有读到apl cap文件;gds2def也就是把gds文件转成def文件,一般mem和io需要转,才能分析到出 pin层以下的金属drop情况,看你care不care了,不想加问题也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