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verdi联合仿真对sverilog的支持问题

楼主(2021-07-06):
各位大侠,

    如下图中,sverilog中使用参数化条件例化模块,vcs仿真使用 -kdb -lca,打开verdi后,却没有找到这个例化的模块,但是打开波形,却能找到这个模块中的信号!!!
    请问这是什么情况,是vcs编译少加了跟verdi相关的参数吗,如何解决?
    vcs/verdi都是2016版本的

楼主:
求助求助!

网友:
试试verdi编译的时候把vcs的选项都加上。可能是这个参数verdi没有编译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