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modelsim仿真lattice IP遇到的bug

楼主(2021-07-06):
1.  modelsim 貌似自10.7之后的版本都有这样的问题:  遇到  -novopt 就 ERROR

All optimizations are disabled because the -novopt option is in effect. This will cause your simulation to run very slowly. If you are using this switch to preserve visibility for Debug or PLI features, please see the User's Manual section on Preserving Object Visibility with vopt. -novopt option is now deprecated and will be removed in future releases.

解决方案:
A:   如果是  .do  文件   可以试试删掉 -novopt  或者改成  -voptargs=+acc
B:   如果是图形界面

2. dimond安装路径也是一个很bug的事情,虽然路径中不带中文,但是我装在了C:\Program Files (x86)\lscc\diamond
这个   Program Files (x86)    有!空!!格!!!    modelsim 找不到!!!
无奈,就把要用到的仿真库 单独拷贝出来了

3.  modelsim 还不认识 `elseif    !!!!!  下面是我的更改
注释掉的是lattice 生成的源代码     其实就是把`elseif 展开写了
 //`ifdef FLY_BY_DEL_2000
//  `define FULL_FLY_BY_DEL   2000
//`elseif FLY_BY_DEL_1500
//  `define FULL_FLY_BY_DEL   1500
//`else
//`define FULL_FLY_BY_DEL   1000
//`endif

`ifdef FLY_BY_DEL_2000
  `define FULL_FLY_BY_DEL   2000
`else
    `ifdef FLY_BY_DEL_1500
        `define FULL_FLY_BY_DEL   1500
    `else
        `define FULL_FLY_BY_DEL   1000
    `endif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