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 导入design 后标准单元不显示

楼主(2021-07-06):
encounter 导入design 后之前放置的标准单元显示不出来,请问是什么问题,也无法重新放置.

网友:
说错了

删掉

网友A:
看你的log文件,看看原因是什么

楼主:
删掉,还是不行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log文件,看看原因是什么

麻烦帮忙看一下,感谢

网友:
看一下你的lef文件里的via定义,可能是重复定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