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全差分折叠Cascode运放 GBW过小

楼主(2021-07-06):
计划设计全差分折叠Cascode,gain=73dB,GBW=400M。然而实际设计时,按照GBW=gm/(2*pi*CL)计算,得到GBW只有280M。波特图如下。可以看到非主极点在GBW之内,然而按照理论计算应该不在、带来的另一问题是相位裕度也满足不了要求。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具体的非主极点大佬也可以谈谈自己的理解。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你的理论计算是400M的GBW,但仿出来是292M?
还是你的理论计算是280M,但仿出来是292M(如果是这样,岂不是理论和仿真差不多吗)?
我没太看明白是什么意思,抱歉。

网友:
看看N管cascode点

网友B:
GBW=gm/(2*pi*CL)
这个公式只在单极点系统成立的。400M的带宽可能接近次极点了,所以相位裕度也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你的理论计算是400M的GBW,但仿出来是292M?
还是你的理论计算是280M,但仿出来是292M(如果是 ...

是计算400M,但仿出来只有292M,怀疑可能是非主极点的影响

网友C:
次极点太近了,大概率在折叠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GBW=gm/(2*pi*CL)
这个公式只在单极点系统成立的。400M的带宽可能接近次极点了,所以相位裕度也不高。 ...

目前怀疑是非主极点的影响,从波特图上来看,非主极点接近GBW,按照理论,要保证PM60°,需要非主极点的频率推到2-3GBW。

楼主:
引用 网友C:
次极点太近了,大概率在折叠处

我觉得也是这个问题,但是如果想外推非主极点,就需要降低Cascode N管的L。然后增益就会降低,就离需要的差的更远。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也是这个问题,但是如果想外推非主极点,就需要降低Cascode N管的L。然后增益就会降低,就离需要的 ...

不清楚你的L选的原则是什么,你想要高增益,为什么pmos的电流源length要选最小尺寸,噪声,match都不会好。
你还想要高带宽,那cascode的length又选的特别大,很矛盾。

网友D:
负载电容是多大?有没有考虑MOS管寄生电容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负载电容是多大?有没有考虑MOS管寄生电容的影响。

负载有1p。考虑了寄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清楚你的L选的原则是什么,你想要高增益,为什么pmos的电流源length要选最小尺寸,噪声,match都不会好 ...

pmos的电流源length没有选最小尺寸。至于Cascode,L大是为了保证增益。如果减小L,GBW会有所增大,但增益又下去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pmos的电流源length没有选最小尺寸。至于Cascode,L大是为了保证增益。如果减小L,GBW会有所增大,但增益 ...

PM3 PM5不是最小尺寸吗?增大他们length有利于增益的吧,cascode这种对噪声,mismatch贡献不大的,length我是不会取太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PM3 PM5不是最小尺寸吗?增大他们length有利于增益的吧,cascode这种对噪声,mismatch贡献不大的,length ...

PM3和PM5不是最小尺寸,ro已经很大了。增益主要由Cascode N管来决定了。增大上方P管L 对增益改善不大。

网友:
实际上两个原因,gm和c。 能看到靠近Ft=0时,第二个极点出现了,下降速率越快了,想法把他推远了吧。
另外GBW上不去,gm/2pic就是小,即gm小。仿真图上开环增益才60+dB,估计你的gm不够,有可能算错了,或者c过小的估计了,增加gm吧。

网友E:
折叠处用gainboost,N管L就可以小下来了,增益也不会丢

网友:
输入对管不要用那么大的L,如果输入共模可以接受,试着在输入对管下面加一层cascode 器件,屏蔽输入电容,把次极点推向高频;
另外,高速设计不要使用大L,2Lmin基本够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折叠处用gainboost,N管L就可以小下来了,增益也不会丢

小弟想请教下,gainboost是什么样的结构?我只知道DC-DC里的boost结构,还请指点下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小弟想请教下,gainboost是什么样的结构?我只知道DC-DC里的boost结构,还请指点下谢谢.。
...

就是用运放钳位cascode,以增加其输出阻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是用运放钳位cascode,以增加其输出阻抗

感谢回复,以增加输出阻抗为目的提高增益的思想,具体结构原理可能还不是很清楚,我自己再去看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