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igma-delta ADC调制器电路的输入和比较器的对象问题

楼主(2021-07-06):
想请教做过sigma-delta ADC的前辈们,对于差分结构的调制器我现在遇到了两个问题1.调制器的输入应该怎么给
2.比较器的对象是谁
下面是我给的输入   ; 比较器比较的是最后一级积分器的两端输出 但是图显示一个周期内只有两种情形A=B和A>B,比较器的输出没有出现间隔不同的数据流。非常感谢,望能相助。

网友A:
我没太看明白你是什么意思?积分器差分输入是这样,比较器比较的是积分器的输出。然后你的反馈回路设置好了吗?如果有问题可以先用理想运放搭一个sigma delta ADC来确认功能和逻辑控制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太看明白你是什么意思?积分器差分输入是这样,比较器比较的是积分器的输出。然后你的反馈回路设置好了 ...

确实是反馈的问题 我的比较器是一个周期内A=B(输出为300mv)或者A>B(输出为0),所以比较器的结果一直不变化 解决的办法是把比较器的两个端口互换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