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PC二分频高频下占空比不为1:1

楼主(2021-07-06):
TSPC二分频高频下占空比不为1:1,如何修改管子使其占空比满足1:1呢?

网友:
高低电平的 CLK to Q 路径不一样导致的占空比差异。
后面再接DCC会简单点。
但在高速下,对单端信号的duty cycle要求合理吗?
有要求的,都走差分信号,才容易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