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aibre xACT提取寄生问题

楼主(2021-07-07):
Caibre xACT提取的寄生电阻由RVE显示,其中R Count的单位什么呢?

网友A:
单位就是欧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位就是欧姆

那1610就表示有1610ohm?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1610就表示有1610ohm?

没错,但你需要查看XRC/PEX文件看看Unit Resistance后面跟着什么,如果没写默认就是OHM,一般都是OH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错,但你需要查看XRC/PEX文件看看Unit Resistance后面跟着什么,如果没写默认就是OHM,一般都是OHM
...

看起来电阻也太大了

网友B:
R count 表示这条net上有寄生电阻的个数,你需要双击然后下面会有列表
显示每个寄生电阻的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R count 表示这条net上有寄生电阻的个数,你需要双击然后下面会有列表
显示每个寄生电阻的阻值。
...

双击后下面显示的也是纯数字呢

网友C:
1610表示电阻个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1610表示电阻个数。

单位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双击后下面显示的也是纯数字呢

你选一条线双击一下
然后把完整页面贴出来给你说咋看,我们这不能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选一条线双击一下
然后把完整页面贴出来给你说咋看,我们这不能截图
...

tt

tt

网友B:
对啊,这不是很清楚了
R就是电阻,3 表示这个net上有三个寄生电阻,每个寄生电阻会报layer,和value,后面还有一些property
但是你这个layer为啥是0 啊,没有看到你的gds 和runset 不太清楚原因。

网友D:
电阻的个数,单位: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啊,这不是很清楚了
R就是电阻,3 表示这个net上有三个寄生电阻,每个寄生电阻会报layer,和value,后 ...

太感谢你了,layer是0会不会是FinFET的寄生属保密而隐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阻的个数,单位:个。

了解,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太感谢你了,layer是0会不会是FinFET的寄生属保密而隐藏了?

应该不是的。
这个没看到你是怎么runset , rule 文件 ,还有你的gds,不太好判断。
不过基本就是这样看的。你可以直接highlight到版图上看看是报的哪条线
第二个P2P 的电阻计算也挺有用,你可以自己摸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的。
这个没看到你是怎么runset , rule 文件 ,还有你的gds,不太好判断。
不过基本就是这样看 ...

highlight后显示的电阻字体太大,全部相互覆盖,看不清楚。callibreview怎么反标设置方便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highlight后显示的电阻字体太大,全部相互覆盖,看不清楚。callibreview怎么反标设置方便看呢?
...

字体这个就没研究过了似乎没法改

网友(2024-10-10):
引用 网友B:
对啊,这不是很清楚了
R就是电阻,3 表示这个net上有三个寄生电阻,每个寄生电阻会报layer,和value,后 ...

有办法可以直接计算出一个信号线的所有电阻吗

网友(2025-09-04):
引用 楼主:
单位呢?

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