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 0.18 高压器件工作特性

楼主(2021-07-07):
因为设计需要±10v输入电压,因此采用高压工艺器件,工艺手册中对于器件描述如下,非对称的高压NMOS,隔离的高压NMOS,非对称的高压PMOS,其中NBL用作隔离衬底。
因为非对称NMOS受衬底偏置效应影响,在VBS较大的情况下,阈值电压超过5v,因此考虑采用隔离的NMOS,阈值电压在1v左右变化,较为稳定。
但在cadence仿真中发现,隔离NMOS开关状态奇怪,如图所示,VIN为变量从-10到10v,nch_hvi代表隔离NMOS,nch_hvs代表对称NMOS。CONN=-15,CONP=15,工作逻辑为CONN为低电平,CONP为高电平,将中间电位放电至0.
发现在nch_hvi漏端为负电压,即源端电压高于漏端电压时,即使VGS为负值,nch_hvi同样能够导通,这该如何理解呢?

楼主:
自己顶一下,都没人浏览

网友A:
最后的图,电流从hvi管子的bulk到drain的二极管走了。除非用对称隔离管调整衬底电压,不然没有办法把管子关上

网友B:
处理负压要全隔离的管子,你用的这个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处理负压要全隔离的管子,你用的这个不是

但是他在手册中的定义就是隔离管子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的图,电流从hvi管子的bulk到drain的二极管走了。除非用对称隔离管调整衬底电压,不然没有办法把管子关 ...

不是特别明白你的意思,指的是在NMOS传输负电压的时候,bulk和source的pn结导通了吗?此时MOS管并不算工作,流经他的电流其实pn结的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的图,电流从hvi管子的bulk到drain的二极管走了。除非用对称隔离管调整衬底电压,不然没有办法把管子关 ...

同意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特别明白你的意思,指的是在NMOS传输负电压的时候,bulk和source的pn结导通了吗?此时MOS管并不算工 ...

bulk和source是短接的,当source电压大于drain时,电流从bulk(P+)经过HVPW、HVNW的PN节,流到drain(N+)

楼主:
引用 网友A:
bulk和source是短接的,当source电压大于drain时,电流从bulk(P+)经过HVPW、HVNW的PN节,流到drain(N+ ...

也就是在仿真过程中,如果source电位最低,这个现象就不会出现了把,谢谢

网友(2025-02-20):
能求一份手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