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散热哪个更好?

楼主(2021-07-07):
方案一:6x2z(1P8M),系统的电源地线用M8(Mz)和M9(Mz)拉;方案二:5x1z(1P7M),系统的电源地线用M7(Mz)和AP(RDL)拉;
(不考虑功耗问题)
1:哪种方案散热更好,简单点就是Mz和AP那种散热更好?
2:或是系统的电源地线用M8(Mz)+M9(Mz)+AP最佳?

楼主:
手误,方案一:6x2z应该是1P9M

网友:
design rule里有各金属随电流升温的算式,应该能表示散热能力吧

网友:
没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