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电容mismatch对ADC有效位的影响可以仿出来么?

楼主(2021-07-07):
同样的结构,换不同的mismatch性能的电容仿有效位,结果能反映出mismatch的真实影响么?

网友:
1.以sar adc来讲, 算明显是更糟糕的方法, 模型仿真要更精确一些。但是模型仿真只能仿特定的结构,而且在整个设计流程中要连续仿几次才能得到较好的结果。比如从版图中提取到寄生 以后, 还要把寄生回代到模型里去重新仿真。 另外, 传统的基于面积的电容失配模型在fF级的定制电容上面就不太好用。

2. 整体来说, 仿真模型的精度和模型设计者的水平有很大关系,好的模型搭建的难度一点不亚于一个完整的电路设计。简单的模型只要能比手算更精确一点, 能大致反映某个参数对性能的影响, 能帮助在设计和测试中debug即可。这一点有点像讲模电的书都是从长沟道一阶模型入手介绍, 而实际设计中很多短沟高阶效应会把设计者搞得晕头转向。

网友A:
不能。实际结果和仿真结果通常都不匹配。一种说法,工厂不想扔片子,所以范围给的宽。还有寄生的很多东西仿真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实际结果和仿真结果通常都不匹配。一种说法,工厂不想扔片子,所以范围给的宽。还有寄生的很多东西仿 ...

那电容mismatch的影响只能通过计算 和 测试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