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各位大牛,为什么DFT流程中,我做了LBIST,测试覆盖率反而下降了

楼主(2021-07-07):
各位,最近项目里有个情况:ATPG我使用了两套流程:
第一,用tessent工具插入了测试点,再做scan insert和x-bounding,然后再做EDT,但不做LBIST,再做ATPG,测试覆盖率可以达到99%
第二,还是用工具插入了测试点,再做scan insert和x-bounding,然后做EDT/LBIST的混合流程,再做ATPG,测试覆盖率只有91%
这是为何?我做了LBIST之后,测试覆盖率反而下降了,我看了一下,做了LBIST之后,增加了7%的寄存器,而且这些寄存器都是不带SI/SE pin的寄存器,没有加入扫描链,还有与之相连的组合逻辑,也肯定扫描不到。我再想为什么做ATPG时,工具不排除掉LBIST的逻辑,计算覆盖率啊。
这种情况,大家怎么看,如何解决?

网友:
scan的覆盖率,是针对整芯片而言的。你的BIST电路是在scan链插入之后做的,那么BIST电路对于scan来说就是不可测的逻辑,scan的覆盖率自然就低了。至于你说,覆盖率报告为什么不自动排除掉不可测的逻辑?按照你这个说法,一个电路可以完全不插入scan链,然后在覆盖率报告中排除掉所有不可测点,这样覆盖率都是100%了。这种自己骗自己的100%覆盖率,还有什么价值和存在意义?

网友:
lbist增加7%的register?这增加的也太多了

网友(2022-02-06):
工具没有那么智能,手动排除lbist就可以

网友(2024-08-09):
可以分享下你做LBIST的脚本吗?最近研究了LBISTArchitect,感觉还是没太会怎么生成LBIST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