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spectre tran仿真step极小

楼主(2021-07-07):
如题,最近遇到的spectre 跑tran仿真时,存在极小step的问题,比如as  fs(飞秒),结果导致仿真无法结束。
条件是,tran跑enable时发生的,有哪位大神知道,可以回复一下,谢谢!

网友:
不收敛,可以试一下liberal模式

网友A:
可以把vdd 上电的时候设置成一个ramp, rising time 比如说1ns, 看看是不是上电问题

网友:
看看波形,可能振荡起来了

楼主:
没有震荡,是在EN跳变的边缘,已fs的时间在r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vdd 上电的时候设置成一个ramp, rising time 比如说1ns, 看看是不是上电问题 ...

不是上电问题,在EN跳变的边缘在以fs的时间在run

网友B:
如果电路中有较为理想或简单的模型, 可能导致波形不连续, 从而引起很小的time step. 如果有这个可能, 可以试试设置spectre tran的cmin为一个恰当的值, 比如1fF.

4.3.7.1 Discontinuities
There are two situations for which the simulator’s natural tendency
to reduce the time step does not improve convergence. First, if the
models for the nonlinear capacitors are not continuous, Newton’s
method can get hung up on the discontinuities and never converge.
Shrinking the time step actually makes things worse because it results
in the discontinuous capacitors dominating over the presumably
continuous linear and nonlinear resistors. Unfortunately, discontinuous
models are a fault found in circuit simulators too often. The
only real solution to this problem is for the simulator to be fixed so
that it supplies continuous models.
The second situation for which reducing the time step does not improve
convergence is if the waveforms exhibit discontinuous jumps.
This most often occurs in circuits with overly simplified models that
exhibit positive feedback, such as relaxation oscillators or Schmitt
triggers. Jumps can occur when the circuit contains nodes that do
not have a capacitive path to ground. In this case, shrinking the time
step does not bring the previous time point into the region of convergence
for the current time point because the transition is infinitely
fast. In practice, waveforms generated by real circuits cannot jump
discontinuously, and so the circuit must be incompletely modeled.
Generally, a small capacitor from the troublesome node to ground
solves the problem. Spectre provides the transient parameter cmin,
which when nonzero connects a small capacitor from every node to
ground. This slows down the transitions enough so that Spectre can
follow them without convergence problems.
K. S. Kundert, The designer’s guide to SPICE and Spectre. Bost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5.

网友C(2022-01-12):
引用 网友B:
如果电路中有较为理想或简单的模型, 可能导致波形不连续, 从而引起很小的time step. 如果有这个可能, 可以 ...

您好!我的问题也是类似于time step变成极小的值,然后跑到比如说86.1%的时候,就一直以30 n%的间隔跑。请问您说的cmin这个值具体是在哪里设置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您好!我的问题也是类似于time step变成极小的值,然后跑到比如说86.1%的时候,就一直以30 n%的间隔跑。 ...

可以在spectre tran分析的选项中设置这个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在spectre tran分析的选项中设置这个参数

OK 谢谢您

网友:
spectre---tran分析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