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开个帖子,大家任何关于CTS长tree以及CTS相关的问题

楼主(2021-07-07):
开个帖子,大家有任何关于CTS长tree以及CTS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发到这里,我们一起讨论下,身边也有些10年经验+的资深工程师提供帮助
最好描述清楚目前tree的情况,以及遇到的具体问题,此贴不是基本概念的科普,是具体的case

网友A:
cts之前的place阶段,修完congestion之后跑cts,然后出现了特别多的congestion,这里虽然线不是真实的,但是却反映了目前的问题,请问我该从哪里入手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cts之前的place阶段,修完congestion之后跑cts,然后出现了特别多的congestion,这里虽然线不是真实的,但是 ...

看看你做的CTS质量咋样,tree 多长,skew多大,

网友:
分段长tree一般什么情况下用?又要自己编写约束,感觉很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cts之前的place阶段,修完congestion之后跑cts,然后出现了特别多的congestion,这里虽然线不是真实的,但是 ...

贴张congestion map,帮你分析下,另外感觉你跑题了,我说的是CTS的问题,不是怎么解congestion

网友:
引用 楼主:
贴张congestion map,帮你分析下,另外感觉你跑题了,我说的是CTS的问题,不是怎么解congestion
...

不好意思,那我问一下cts的吧。
就是我用的是encounter,跑cts的时候用的是-engine ck,在postCTS时就去修hold了,最后也没有violation,后来换成-engine ccopt,使用usefulSkew,最后却有violation,虽然就一个。总结一下问题,就是
1. ck与ccopt分别在在哪种情况使用对流程比较好
2.usefulSkew在我眼里是对violation有好处的,这个应该怎么用呢,是不是使用ccopt就要用usefulskew
3.hold在哪里开始修是不是看setup的好坏程度,如果setup明显不会有violation,hold是不是越早开始越好呢
感谢up主,我是萌新,问的可能有些幼稚!

网友B:
排除其它情况只考虑timing时,怎样尽可能多的减小latency和skew?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排除其它情况只考虑timing时,怎样尽可能多的减小latency和skew?

latency也不是越小越好,这个要看top上,其他和你有timing path的其他block的tree做了多长,你做的长更有利于timing收敛,还是做得更短timing更容易收敛,但是,一般来讲,我们是做到最短,能优化的都尽量优化到,我的理解,还请论坛中的前辈指教更正

网友B:
引用 楼主:
latency也不是越小越好,这个要看top上,其他和你有timing path的其他block的tree做了多长,你做的长更有 ...

如果我的latency和skew为360/80,而timing要求需要做到330/60,你优化latency和skew有什么方法吗?一般从哪里开始入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我的latency和skew为360/80,而timing要求需要做到330/60,你优化latency和skew有什么方法吗?一般从 ...

这个话题有点大, 你可以具体描述下你目前遇到的问题,以及tree的情况,否则没办法回答你,tree的情况千种万种,只能case by case的去讨论
你目前的tree采用什么形式,普通tree,Htree?混合tree?multy-source tree?频率是多少?几个主时钟几个分频时钟,layout FP是怎么摆的?目前遇到的具体问题是哪路长的比较长,这个sink的分布合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