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作为top owner在做partition时,当确定划分的block的形状

楼主(2021-07-07):
请问,作为top owner在做partition时,当确定划分的block的形状时,是否会考虑到block的实现难度?此时top能看到某个block内部的macro吗?

网友A:
是会考虑block实现难度的,不好实现的模块会尽量给规整的形状。有些模块瘦高和矮胖型的timing结果可能相差很多,要多评估攒数据。

网友:
肯定要考虑block 的情况啊,先让block大概跑一轮看看,这东西都是top和block互相配合不断迭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会考虑block实现难度的,不好实现的模块会尽量给规整的形状。有些模块瘦高和矮胖型的timing结果可能相差 ...

所以很多时候,同一个netlist让block去跑瘦高和矮胖两种形状的die?但是有个问题,我之前做得design,好像都是top切完直接给我,并没有让我try两个形状,就只有一个形状,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很多时候,同一个netlist让block去跑瘦高和矮胖两种形状的die?但是有个问题,我之前做得design,好 ...

瘦高 矮胖只是举个例子,时间充裕的话可以多迭代block的形状。top切完直接给你也是可以的,你可以根据block的PR情况和top沟通压缩或者撑大面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瘦高 矮胖只是举个例子,时间充裕的话可以多迭代block的形状。top切完直接给你也是可以的,你可以根据blo ...

那top在做partition时,是不是给每个block一个初始的利用率,但是这个其实也是要block自己去迭代,block最终来看能做到多高?能做多大的面积?
这么说来,感觉top FP好像只能大概规划下每个block放在top的位置,大概的形状和利用率,一切都要等block的反馈才行

请教,top owner在做top FP时,主要考虑哪些东西?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top在做partition时,是不是给每个block一个初始的利用率,但是这个其实也是要block自己去迭代,block最 ...

我还没负责过top,一般是拿到初版网表,top partition后给boundary,block根据给的boundary PR,期间评估时序和面积,再和top迭代调整。因为迭代时间长,所以都是在项目初期就会进行,中后期block尽量不动形状大小,否则会影响top的PR进度。top owner在做top FP时,主要考虑的东西我也想具体了解,望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没负责过top,一般是拿到初版网表,top partition后给boundary,block根据给的boundary PR,期间评估 ...

@jake top owner在做top FP时,主要考虑的东西?
我能想到的:定义top的die size,做四周的IO排布,做partition划分block,做top tree的规划,放置一些特殊的IP,不知道还有哪些考虑

网友B:
引用 楼主:
@jake top owner在做top FP时,主要考虑的东西?
我能想到的:定义top的die size,做四周的IO排布,做part ...

我看到的top FP流程和你讲的差不多。
我们做产品,在项目启动时必须估算成本。top的size直接影响成本。Top会快参考已有的IP block,参考上一代产品的PAD,快速摆一下,estimate size。Size降不下来,项目是不会通过的。
Top会考虑到timing,尤其是高速的部分,例如PLL和高速逻辑会放得比较近。
Top会考虑power domain,同一个supply的模块尽量放在一起。
Top会考虑signal flow/data flow,根据模块的功能从input到output依次放好。
个人感觉top留给digtop的area,shape有点随意,可能因为我们的片子是混合信号,AoT (analog on top) flow。数字会尽快做个第一版,得到较为准确的area estimate反馈给top。 通常top给digtop留的area是比较充裕的。
暂时能想到的就这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到的top FP流程和你讲的差不多。
我们做产品,在项目启动时必须估算成本。top的size直接影响成本。T ...

jake哥,有几个疑问:
第一,top是否还会考虑到封装相关的问题,block level貌似是从来不考虑封装问题的
第二,top是否会考虑bump这些东西?signal bump,power bump
第三,top是否会考虑到top的一些特殊的physical DRC要求?或者说top是否有一些特殊的DRC check?
第四, top是否会考虑到整个chip的供电问题?power plan,IR ,EM问题
第五,top也是可以和前端咨询到详细的data flow吗?那是不是其实top和block一样,也是需要调整迭代多次FP,才能得到timing congestion的最优解?有时候不一定是完全follow data flow才能得到最好的结果?top owner的重心是不是不在timing和congestion,而是其他方面?
第六,为什么top要我跑flaten和hier两版?不太理解
没做过top,感觉对这些好好奇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没负责过top,一般是拿到初版网表,top partition后给boundary,block根据给的boundary PR,期间评估 ...

我感觉,假如一个top有十几个block,top可能只是能确定block的大概形状,以及放在top的位置,具体每个block的形状和大小,其实完全取决于每个block owner自己迭代出来的最好结果,是这样吗?top对block的情况其实是完全看不到的,top能看到的只是每个block合在一起之后的每个block的接口timing
所以,感觉top和block是互相讨论,互相反馈,最终定下来的,适合block的形状不一定适合top,相反也是

网友C:
肯定是要考虑的,blk内部的macro是可以看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是要考虑的,blk内部的macro是可以看到的

block owner抽取lib和lef给top,top看到的不是black box?是可以看到block内部的macro的?是top flaten时能看到,hier是看不到吗?hier是block box?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是要考虑的,blk内部的macro是可以看到的

top看到的block不是black box?是top flaten时可以看到block内部的MEM吗?top hier时就是block box看不到block内部的mac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