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igma-delta ADC调制器结果导出做FFT

楼主(2021-07-07):
请教下 哪里可以找到把sigma-delta ADC用cadence搭建的调制器输出的结果导出到MATLAB做FFT 有没有较为详细的教程和参考资料

网友A:
楼主你好,我最近也在做sigma delta modulator,我的做法是这样的(可能不太规范,还是未毕业本科生,东边西边自学的):
1)波形上面右击->send to->export,选择一个保存位置,保存格式CSV就行
2)maltab里面将上面csv加入current folder并右击->import data,点击右上角绿绿的对勾,就导入workspace了
3)然后就是在matlab里面处理数据,首先是按照周期提取输出,得到输出比特流之后就按照正常FFT的操作就可以了,关于FFT我是参考matlab工具箱SDtoolbox里面那个calcSNR的函数做的
(希望楼下大神有更加简单的方法可以教教我)

网友B:
2楼的操作可行, 但是可以作如下改进:
1. 用verilog-a写一个数据采集模块, 讲需要处理的节点电压存成csv文件。 这样省去了每次繁琐的鼠标点击。
2. matlab里面用import data读取数据, 这一步手动操作一次后就可以生成代码, 以后直接运行代码就好了。
3. 直接用sd toolbox里的函数做fft并且出图
4. 2/3两步可以合并成一个m文件, 跑完cadence仿真以后,直接f5就能看到结果
5. 当然最高级的就是混仿了, 从matlab里启动cadence, 跑仿真, 然后matlab自动处理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楼的操作可行, 但是可以作如下改进:
1. 用verilog-a写一个数据采集模块, 讲需要处理的节点电压存成csv ...

厉害厉害,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2楼的操作可行, 但是可以作如下改进:
1. 用verilog-a写一个数据采集模块, 讲需要处理的节点电压存成csv ...

看起来好厉害,小白只会Q点点w点点e点点嘟嘟嘟嘟嘟(走错了),回去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2楼的操作可行, 但是可以作如下改进:
1. 用verilog-a写一个数据采集模块, 讲需要处理的节点电压存成csv ...

这个方法好

网友C(2022-05-31):
仿真方法:sigma delta ad输出几个bit数据流,仿真用tran 或者 tran noise,仿真足够长的时间,然后用软件工具打开波形,把波形导出成csv文件,这个在很多工具,譬如cadence自带以及mentor等公司都有,只是输出形式或多或少有点差别。周期性采样这个输出数字波形,周期就是你的sampling clock时钟周期,这是你的系统的时钟周期喔,然后导入到matlab或者相关的软件进行仿真,fft代码自己摸索摸索网上可以找找等,run下就出来了,关于fft中代码注意看带宽,osr,采样数据,加窗,dc抑制等

网友D(2023-05-19):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我最近也在做sigma delta modulator,我的做法是这样的(可能不太规范,还是未毕业本科生,东边 ...

你好,请问将数据导入到matlab工作区之后,怎么去周期性提取数据呢

网友(2023-10-13):
引用 网友B:
2楼的操作可行, 但是可以作如下改进:
1. 用verilog-a写一个数据采集模块, 讲需要处理的节点电压存成csv ...

原来 import 这个动作还可以generate script,学习了,谢谢

网友(2024-06-09):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问将数据导入到matlab工作区之后,怎么去周期性提取数据呢

请问你知道怎么解决这个周期性采样了吗?

网友(2024-12-31):
您好,想问一下,如果是1.5bit量化输出两个比特流,应该怎么处理数据呀

网友(2025-02-24):
引用 网友C:
仿真方法:sigma delta ad输出几个bit数据流,仿真用tran 或者 tran noise,仿真足够长的时间,然后用软件 ...

你好,请教一下,输出的码流应该是方波形式的,FFT就会产生每一个奇次谐波(方波会有奇次谐波),这个怎么做出来一个好的噪声整形图呢

网友E(2025-05-02):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我最近也在做sigma delta modulator,我的做法是这样的(可能不太规范,还是未毕业本科生,东边 ...

小白不明白,都在candence跑tran了,为什么还要导到matlab做fft呢?直接在candence用spetrum做fft不就行了?

网友(2025-07-27):
问一下楼主,是否解决了相关问题,可否分享一下

网友(2025-09-02):
引用 网友E:
小白不明白,都在candence跑tran了,为什么还要导到matlab做fft呢?直接在candence用spetrum做fft不就行 ...

也有同样疑问,蹲一下,自我感觉是因为matlab可以进行多种数据处理,同时输出的图比cadance清晰好看很多,速度也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