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咨询一下cascode结构PMOS与NMOS失配的问题

楼主(2021-07-07):
如下图所示的cascode结构在Vx处很容易出现失配的情况;

如果M1,M2,M3的电流和M4,M5的电流存在一点偏差,则Vx处的Vds就会出现偏高或偏低的情况;导致M4进入triode region;

这个又是个单端输出地运放,应该不需要共模反馈;

有什么办法可以便捷地调试Vx电压到理想状态?

还有这个M3的作用主要是干啥的?

网友A:
即使失配进线性区也只是一点点啊,不会和饱和区的特性差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即使失配进线性区也只是一点点啊,不会和饱和区的特性差很多的

可能我电流控制得比较小,只有10uA,阻抗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即使失配进线性区也只是一点点啊,不会和饱和区的特性差很多的

上半部分电流10.16uA,下半部分10.04uA,然后Vx的电压就全被下半部分拉走了;

网友B:
这是啥电路,没看到输入输出,看起来没有反馈,那必然会电流不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啥电路,没看到输入输出,看起来没有反馈,那必然会电流不匹配。

是的,单端输出应该不需要反馈的;

尝试在Vx处加如电压源调节上下各半部分的电流到一致,可以减小失配,再稍加调一下尺寸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单端输出应该不需要反馈的;

尝试在Vx处加如电压源调节上下各半部分的电流到一致,可以减小失配, ...

单端输出为啥不需要反馈?只是不需要共模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端输出为啥不需要反馈?只是不需要共模反馈。

是的,共模反馈;

这个OPA是作buffer用途,需要负反馈跟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