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 delta modulator输出比特流处理

楼主(2021-07-07):
最近小弟在做一个sigma delta modulator:过采样率256,输入信号带宽500Hz,三阶单环,CIFF,单比特量化,离散时间。目标是做一个16bit的,但是仿真情况如下:输入信号93.75Hz,幅度2V,仿真16.5ms,截取后得到8192个输出1bit码,对于调制器比特流做频谱分析(首先根据输出提取正弦输入,然后求信号功率和噪声功率),结果求出来的信噪比对应有效位数有32bit。这里一定是哪里有问题的,但是检查了很久都没有发现,希望大神给提供下思路。

楼主:
仿真时间是32.5ms,写错了奥

网友A:
你搭建仿真模型了吗

网友A:
简单算了下 你的FS=256KHz,OSR=256,bw=0.5KHz; fin=93.75Hz,需要满足相干采样定理,FIN*N(fft采样点数)=FS*M(采样周期),你这怎么看都不太对吧 还是我没能理解你的意思。给出其中一种答案,N=8192,M=3,FS=256000Hz,FIN=93.75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搭建仿真模型了吗

simulink里面搭建过了,看起来也没什么问题,这个是virtuoso里面仿真结果的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算了下 你的FS=256KHz,OSR=256,bw=0.5KHz; fin=93.75Hz,需要满足相干采样定理,FIN*N(fft采样点数)=FS* ...

“N=8192,M=3,FS=256000Hz,FIN=93.75Hz”,感觉我就是这样设置的,通过提取输出信号是得到3个周期的输入信号

网友B:
3阶1bit,OSR=256,理论的SQNR大约为155dB,相当于ENOB=25.5,你能跑出来32,是不是分析本身的问题,比如带内的点的能量大部分都被算到信号能量中去了,而导致噪底的能量少了,导致ENOB偏高了。 有频谱图看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3阶1bit,OSR=256,理论的SQNR大约为155dB,相当于ENOB=25.5,你能跑出来32,是不是分析本身的问题,比如带 ...

我检查一下,频谱图没在我的电脑里,不太方便放出来

网友C:
没有频谱图,也不知道你是调制器的问题还是代码算ENOB的问题~~
无图无真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频谱图,也不知道你是调制器的问题还是代码算ENOB的问题~~
无图无真相。 ...

感谢大神关心,找到问题了,matlab里面我直接用的log没用log10

网友D(2023-03-22):
请教您一个问题(有点怀疑):设置:过采样率256,输入信号带宽500Hz,三阶单环,CIFF,单比特量化,依据是什么,信号带宽是不是太小了,有应用场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您一个问题(有点怀疑):设置:过采样率256,输入信号带宽500Hz,三阶单环,CIFF,单比特量化,依据是 ...

八成medical

网友:
请问500Hz的信号带宽在音频方面有应用吗?感觉应该是用于音频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您一个问题(有点怀疑):设置:过采样率256,输入信号带宽500Hz,三阶单环,CIFF,单比特量化,依据是 ...

嘻嘻,似乎没太考虑实际应用哈哈哈

网友(2025-07-27):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怎么解决“调制器比特流做频谱分析(首先根据输出提取正弦输入,然后求信号功率和噪声功率),结果求出来的信噪比对应有效位数有32bit”这部分操作步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