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大大指教,跑PEX报错

楼主(2021-07-07):
在用PEX跑spice时FATAL ERROR: Calibre xACT 3D does not support classic calibrations.  Exiting...
这是什么原因,求大大指教!!!

网友:
我之前是PEX rule选错了,应该选XRC里面的.lvs文件,我错选了LVS里面的.lvs文件,你检查一下

网友:
Calibre xACT 3D does not support 讲得很明白嘛,calibre不支持3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