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tch up问题

楼主(2021-07-07):
请问Pmos和Nmos之间会有latch up,那P-diode和Nmos之间会有latch up?

网友:
不光DIODE,还有OD resistor,WELL resistor,不同N+/P+之间都会有latch up。p+ active与NWELL之间有电压差都会有latch up的风险。

网友:
只要能形成PNPN结构,都有latchup的风险,好好看看latchup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