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题,这个verilog代码怎么写

楼主(2021-07-07):
我的芯片需要这三个信号,现在要写verilog代码,然后通过fpga产生这三个信号送给我的芯片
时钟的下降沿和RSTN与EN的沿对齐
这个写verilog的代码怎么写啊,望大神指教啊给个思路也行啊

网友:
啊...难道不是用CK的下降沿产生RSTN和EN吗?EN后面上升沿看起来好像是CK上升沿产生的?或者换种做法,在你的FPGA那边这三个都是普通信号,用更高频的时钟产生。

网友A:
不就先写个时钟信号,然后根据这个信号跳变沿写另外两个信号吗

网友:
用计数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就先写个时钟信号,然后根据这个信号跳变沿写另外两个信号吗

楼主不可能悬赏这么简单的问题,应该是要如何最简最优化的搭建出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