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operating condition问题

楼主(2021-07-07):
有人在吗?问个有关于operating condition问题,假如set_operating_conditions中设置的是1V,在给memory、IO或者其他部分设置电压时,应该怎么设置啊?有大佬给解答下吗?

网友:
哪个工具,icc2 或者pt里面可以 set_op可以指定object,应该是可以的,你的design,std cell和mem的operation voltage不一样么?不同电源么?upf是怎么定义的呢?或者你直接用set_voltage 这个命令,也可以对某个object进行voltage设置。主要不清楚你design是怎么样的,用的是怎么样的fl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