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innovus命令 place-connected用法

楼主(2021-07-08):
刚入门萌新。需求需要把CLKBUF靠近memery指定pin处,需要使用到place_connected,但是一直会有各种问题。求解下用法!

网友:
讲道理,可以man一下

网友A:
有几种方法。
1. 如3#所说,在Innovus命令行用man或help命令。

2. 在Innovus安装目录的/bin目录下,运行cdnshelp,在Cadence Help菜单中填入place_connected搜索文档。

3. 在Innovus安装目录的/doc目录下,有所有文档的html和pdf。进/innovusTCR子目录,打开innovusTCR.pdf,搜索place_connected命令。
/doc下的文档应有尽有,是非常好的参考资料。在那里找需要的信息,比eetop方便快捷很多。

网友(2022-12-20):
引用 网友A:
有几种方法。
1. 如3#所说,在Innovus命令行用man或help命令。

这个命令好像只有最新的几个版本才有是吗,看以前的encounter8.1,没查到这个命令,还是以前的名字不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