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Verilog *E,CUVIMG

楼主(2021-07-08):
Help help: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下面的Error:

                   ncelab: *E,CUVIMG : Implicit name not allowed in hierarchical name, 'genblk1'

      谢谢。

网友A:
自己取个名字就好,不哟啊工具生的,begin:GEN_BLO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取个名字就好,不哟啊工具生的,begin:GEN_BLOCK

NC-Verilog有沒有关掉这个error的option? 手动改design的话,牵涉到的IP太多了,不好改

网友A:
error是没法suppres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error是没法suppress的.

大神,再请教一下,如果换成UVM,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A:
这个是工具自己生成的层次,和UVM 有啥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工具自己生成的层次,和UVM 有啥关系?

我已经使用UVM DPI函数解决这个问题,非常感谢!

网友B(2023-03-16):
我也遇到了这个错误,手动修改非常麻烦,请假一下大佬,怎么用UVM DPI函数解决的这个问题

网友:
找到解决方法啦,在elab的命令里面加一个“-genhier”选项就解决了

楼主(2023-12-07):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了这个错误,手动修改非常麻烦,请假一下大佬,怎么用UVM DPI函数解决的这个问题 ...

import uvm_pkg::*;
uvm_hdl_re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