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开关电容输入阻抗仿真问题

楼主(2021-07-08):
最近在做VCO谐振器相关的东西,由于VCO频段太宽,要分子带,所以必须用到开关电容,但是在仿真开关电容的过程中遇到以下问题:
采用如下两种结构进行仿真时,输入阻抗Zm实部差别很大,虚部也有差别,但相对实部来说可以接受。理论上来说,电容在MOS开关前面和在MOS开关后面,输入阻抗实部应该没啥区别呀,有懂这个问题的大佬嘛....

电容在开关前面

电容在开关前面

电容在开关后面

电容在开关后面

网友A:
开关电容等效电阻一般都是开关在前电容在后。
在前在后电容固定极板连接的电位不同,传递函数自然有区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容等效电阻一般都是开关在前电容在后。
在前在后电容固定极板连接的电位不同,传递函数自然有区别啊 ...

后面发现了,还是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