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助calibre xact抽取时报错

楼主(2021-07-08):
大大们,我在用PEX里的calibre xact抽取spice是,报FATAL ERROR: This rule deck is only supported using the Calibre xACT 3D Direct Netlisting flow.的错
这是什么原因,求大大们指教!!!

网友A:
报的很清楚呀,用calibre pex要用xRC rule deck吧?xact没用过,是不是要用calibre xAC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的很清楚呀,用calibre pex要用xRC rule deck吧?xact没用过,是不是要用calibre xACT ...

大大,用的就是calibre xACT 3D,看使用手册有两个flow,一个是PDB flow,一个是direct netlisting flow,之前都是跑PDB flow,这次突然报错,不知道是rule deck哪里错误了

网友(2021-08-16):
请问楼主,xact 可以层次化提取寄生参数吗?我没有找到相关资料。

网友(2022-04-29):
请问有calibre xact的使用教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