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VADO只能以管理员身份运行,怎么处理啊?

楼主(2021-07-08):
有遇到的没

网友A:
安装过程中有无提示什么人可用?公司也经常碰到一些安装后只有管理员运行正常的软件。都是一些读写权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过程中有无提示什么人可用?公司也经常碰到一些安装后只有管理员运行正常的软件。都是一些读写权限问题 ...

这个检查了,按照百度说的,发现权限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