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UCK DC-DC电路中峰值电流模式补偿的问题

楼主(2021-07-08):
很多资料里电流模的电流采样都是电感电流采样,有没有在上管电流采样的资料呢,上管采样没有电流下降斜率,怎么来进行斜坡补偿,求大佬指点

网友A(2021-10-30):
一般都是采内部管子上的电流,BUCK采high-side,BOOST采low-side。采电感电流更麻烦,我从没见过斜坡补偿还要采电感电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采内部管子上的电流,BUCK采high-side,BOOST采low-side。采电感电流更麻烦,我从没见过斜坡补偿还 ...

大哥还在嘛,请问对于上下都是nmos攻略管的buck模式的dcdc,采样电路可以再上管nmos管上接个小电阻进行采样嘛

网友A:
一般不会说在highside功率管上串联一个小电阻,1:功率管面积很大,串联电阻也要走大电流,宽度就需要很大,你用什么电阻呢? 2:串联电阻影响效率。你可以认为采样highside管子电流就是采样上管导通之后的压降,上管并联一个小一点的管子,在这个小管子上串联一个电阻,保证上管导通之后,压降大概等于电阻上的压降,然后用一个isense电路把这个压降转化为电流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会说在highside功率管上串联一个小电阻,1:功率管面积很大,串联电阻也要走大电流,宽度就需要很大 ...

对的,大哥,我用的应该就是你说的第二种方法,参考的这个电路,不过我的上管也是nmos,不是pmos,但是我发现这个电路他的采样电流的倍数好像不是很固定,重载的时候和轻载的时候差的有点大,这样的话,采样电流的斜率也不好确定,导致斜率补偿好像不能实现功能,这该怎么解决呢,求大哥解答,万分感谢https://bbs.eetop.cn/thread-916737-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会说在highside功率管上串联一个小电阻,1:功率管面积很大,串联电阻也要走大电流,宽度就需要很大 ...

这里的绿线就是采样电流的波形,粉线是斜坡补偿,下面是斜坡补偿电流加采样电流以及他们作用到电阻上输送到pwm输入端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