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spectre仿真PA的loadpull问题

楼主(2021-07-08):
smith圆上loadpull的中心点显示的坐标后面的(-360)指的是什么?谢谢了!

网友A:
这是一个角度值吧,对用户来讲没什么实际意义。你看外圈的等高线图随着曲线这个值会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角度值吧,对用户来讲没什么实际意义。你看外圈的等高线图随着曲线这个值会有变化。 ...

好的,谢谢。我也觉得是角度,只是不太明白为啥是个负数,其他圆上的点也是从负一百多到负四百多变化。不过好像也没用到,不管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