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 delta adc积分器溢出的问题

楼主(2021-07-08):
如题,我用matlab仿真最简单的那种没有系数调整的MOD2,理想的,参考电压设为1,发现积分器输出都到5了,是不是意味着这种MOD2实际的运放输出范围得满足这个范围呢?求大佬解答一下。

网友A:
恩,可能是你的输入太大了,也可能是你的积分器系数没有scale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可能是你的输入太大了,也可能是你的积分器系数没有scale好

请问一下我用的Boser-Wooley Modulator结构,系数调节系数的时候需要保持STF=Z^(-N)和NTF=1-Z(-N)这种形式吗?我看如果要保证这种形式的话,积分器都会溢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