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十进制有符号小数转化为二进制应该怎么写verilog?

楼主(2021-07-08):
请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
不能用real型?

网友:
是不是可以量化到一定位宽,之后转化为二进制,实数范围不太利于硬件实现。

网友:
先量化,比如0.1量化成16位有符号整数就是16'h0CCD

网友:
符号位由整数部分的MSB位决定.
小数部分.可以通过*2然后判断是否为1.0作为终止条件,大于等于1.0时字符串追加1,否则追加0.

最后通过字符串转ascii码,解决任何位数的二进制转换显示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