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将slib导入virtuoso 生产symbol

楼主(2021-07-08):
尝试把slib用file->import->edit导入virtuoso,但不成功。  感觉是格式问题?  有遇到同样问题的吗?

网友(2023-01-04):
同问,楼主有答案了吗?

网友A(2024-04-25):
应该导入别的文件夹来实现你要的设个功能的,比如建立一个库来装标准单元的symbol,然后把这个库复制到你的sch的库里面去。symbol可以用pdk里面的cdn_symbol文件夹内容。

网友:
楼主有答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导入别的文件夹来实现你要的设个功能的,比如建立一个库来装标准单元的symbol,然后把这个库复制到你的 ...

edif可以导入,但是.slib格式的如何导入到cadence里呢,您试过嘛